[求助] hspice仿真中的波形输出文件问题

楼主(2015-07-21):
************spice.sp********
   OPTIONS POST
  .OP
  .LIB "/home/wjj/hspice-tsmc90/crn90lp_vld3.l" tt
   M1 2 1 0 0 nch w=0.25u L=0.08u
   VGS 1 0 0.8
   VDS 2 0 0.1
  .DC VDS 0.1 1.2 0.1
  .plot DC  V(2) I(VDS)

   end
**************************
我最近才开始学hspice仿真  以上是我刚写的一个东西 hspice spice.sp 之后 没报错,却也没用生成输出波形的文件 。想请大神 帮忙解决下。

楼主:
输出文件的格式是什么。。 我用scope 或者aWave 都找不到可以打开去观察波形的文件

网友:
.OPTIONS POST 你漏了一个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其实仿真的时候 是有点的  只不过复制过程中,点没带上去。。    我的语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防不出来

网友:
1. -o,波形是.sw#
2. 看manual

供参考

网友(2023-03-23):
第一行为标题行,应该写成备注或者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