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特殊要求的clk or signal line route 方法?

楼主(2015-07-21):
我有一条信号线,需要工具对它布线的时候特殊对待,比如我要求它的宽度是default width 的2倍,任何信号与它平行走的时候space 是default的3倍,每隔80um要插入buffer 在这条line 上,encounter 里面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这种需求?

如果是clk 呢? 如果是data path 呢,处理方法一样不?

网友:
问你周围的人如何定义NDR。
create_route_type xxx -non_default_rule NDR ...
set_ccopt_property route_type xxx -clock xx
set_ccopt_property max_source_to_sink_net_length 80um

具体自己查询text command refer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let me try

网友:
就是ndr而已, setAttribute 也可以的,事先定义ndr lef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