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 把网表CDL in成电路failed ni.log 没有提示

楼主(2015-07-21):
IC5141从centos4.8移植到centos6.5 64位系统上,其他目前都正常,但在把网表CDL in成电路时failed,ni.log没有正常提示为什么错误,错误在哪里;但在centos4.8的系统上是能正常提示为什么错误,错误在哪里,也能正常in成电路;
请教大神,这可能是哪里出错了,

谢谢!!!!!!!!!!!!!!!!

楼主:
大神啊!!!
救救我吧!!!

网友:
看log文件查错误,更常见的错误是转netlist前,没有check and sa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ni.err里面的内容不能帮助解决为什么failed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centos4.8的环境下的ic5141是可以正常导入的,应该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ybe, you can try it。

网友(2015-11-01):
我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