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X模块不使用时,能否将将电源接地?

楼主(2015-07-21):
使用XC6K70T开发项目,但是项目中用不上GTX模块,那么能不能将MGTAVCC、MGTAVTT和MGTVCCAUX接地?

网友:
看一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里只说了使用时的电压时多少伏,没有找到不使用时该如何处理。我看的是Kintex-7 FPGAs Data Sheet:DC and AC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和7 Series FPGAs GTX/GTH Transceivers。应该看哪个手册呢?还是我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印象中有学位论文说过,不用时,接地什么的,记不清了,找几篇论文看看写没写

网友:
不能接,老老实实供电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你好,我在7 Series FPGAs GTX/GTH Transceivers手册的295页看到这段话
说不用的时候,MGTAVCC,MGTAVTT和MGTVCCAUX可以接地。请问下能这样做吗?板子马上要投了,还想再确认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FAE给的建议一般是接上,建议你在没有困难的情况下,先接上。用电阻跨接的方式都可以,板子回来后可以根据实际测试情况,确定不接的情况下,是否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