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L605开发板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5-07-21):
开发板太大了 插不进机箱中 我直接用这两种电线12V的插在12V Wall Power或者 12V ATX Power上的任一种可以吗?会不会烧掉?

另外一款机箱的PCIe槽可以插进去,但是打开开关,开发板一点反应都没有。连个灯都不亮,插了usb Type-A to mini-B 5-pin cable设备管理器也看不到串口?

怎么回事?我觉得还是没供上电!怎么办?

网友:
卡的PCIe口上并没有把电源引进去,需要用atx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知道了 还得把那个4个脚的12V电源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