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reroute_standard_cell -mode net如何设置打redudant via?

楼主(2015-07-21):
如题,一个Molti voltage的设计,level shift L2H单元的一个电源要用preroute -mode net方式去接

PR完之后DRC检查发现有些工具打的via不是redudant的。
打出来的效果为:

预期的效果应该是这样:

如果是第一幅图的话,DRC报告错误是在一个面积比较大的金属上应该要打至少两个via。因此挂了27DRC错误,仅有部分via是PR工具已经帮我插好成redudant类型。想问问,有什么命令可以再preroute的时候做好redudant控制的?

网友:
set_preroute_advanced_via_rule -size_by_via_array { 1 2 } 即可,语法类似的

preroute_standard_cells -use_preset_adanced_via_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