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uPlus是计算RC 信息的,为什么与温度没有关系呢【已解决】

楼主(2015-07-21):
如采用worst case,因为对于worst case一般有 wc和wcl两种,即125度和-40度;
但是这两种operating condition都是采用 CMax.TluPlus ,RC应该是与温度有关的才对,刚看了下这个文件,里面没有和温度相关的信息,请问如何理解呢?

网友:
电阻是PTAT,所以wc高温用RCmax,低温用Cmax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AT什么意思

网友:
抽取的时候指定温度的, itf本身是没有温度的,
icc里面是不认为tluplus有温度概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版主,我知道抽取spef时候是指定温度的;那在ICC中 wc 和 wcl 这两个corner使用的都是 Cmax.tluplus 这个文件吗

网友:
Wc wcl 指定的lib不一样吧,有温度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有温度区分,wc是125,wcl是负40,我的意思是如果设置scenario,一个是wc的scenario,一个是wcl的scenario,那么这俩scenario中的tluplus都是采用Cmax的吗? 因为tluplus是用来计算rc的,而rc是与温度有关的,但是在tluplus中没有温度的信息(比如temperature scaling facotr等信息),所以我觉得用同一个tluplus来分析不同温度下的rc有点问题

网友:
它是抽RC的时候用的吧,RC跟温度无关

网友:
WC和WCL都是125的吧,他们只在工艺上有差别,具体有哪些就不清楚了,BC和BCL是-40的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你是怎么看tluplus文件的?vim看不了

网友:
就是看前面那段能看的部分,  text部分

网友:
顶一下,好像都没有正面回答楼主的问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在tluplus文件中,是由关于温度信息的,在二进制那部分;

所以温度不同的话,即使是同意额tluplus文件,得到的rc信息也是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