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里面的ADE下面的session出现save state 跟load state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5-07-21):
(图片)

网友(2017-12-14):
遇到过同样问题,请教高人

网友(2021-01-04):
我是save state之后,下次load state后,激励和保存前的不同,无解

网友(2022-04-22):
也遇到了,save state跟load state都是灰色,换了一个账号运行又可以,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2022-12-09):
如何load 别人的state

网友(2023-09-27):
可以删除自己simulation目录下的 .ADE _Panic_State文件,然后从别人那里copy(cp -r)一个。重新加载后 Load State就不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