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收机频率规划

楼主(2015-07-21):
请问各位大神,做接收机频率规划一般什么工具软件比较好用?

网友:
接收机频率是神魔意思?变频过程中的IF频率确定可以用Genesys的what IF 来实现!

网友(2015-08-21):
回复 楼主:

比ipswich

楼主:
确实whatif比较好用~

网友:
自己编个excel表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2016-12-07):
In learning, we trust.论坛中有相关的书籍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