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 和 Mixer之间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5-07-21):
LNA用BGA2001, Mixer用MAX2112,工作频率1.2GHz 到1.6GHz。LNA的输出反射系数ΓL 0.534870.8°,MAX2112内部输入已经匹配到75欧姆。我的问题是,PCB板子上先用LC网络将LNA的输出匹配到电路板特性阻抗50欧姆,然后再用一个LC网络将50欧姆特性阻抗匹配到MAX2112的75欧姆,还是只采用一个LC网络将LNA的输出直接匹配到75欧姆?一般电路板走线无论长短阻抗是不是都是50欧姆?LNA输出是不是需要先跟走线的50欧姆特性阻抗相匹配?菜鸟一枚,请大侠指点。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匹配到75?

网友:
直接到75,你板子上的走线特性阻抗也做成75的

楼主:
那如果板子上走线的特性阻抗是50欧姆的呢?是不是就得先用LC网络匹配到50欧姆再用另一个LC网络匹配到75欧姆?

网友:
如果这根线足够短无所谓的...如果比较长的话最好应该按你说的这样

网友:
既然后级输入阻抗是75欧姆的,为啥要把线做成50欧姆的?用75欧姆的线进行直接匹配就可以了。

网友:
匹配网络放在哪一端决定了你走线阻抗多少

网友(2015-08-20):
混频器的射频/本振输入可以考虑增加一个50欧的pi衰来提高匹配性能,放在低噪放之后,也不会影响到系统噪声系数,同时可以自由调整链路各模块的输入功率,防止饱和

网友:
做到75 ohm

网友:
MAX2112为75奥姆,就直接将利用LC网络将LNA匹配到75欧姆。
走线的特性阻抗是50欧姆是指利用50欧姆的傳輸線去完成一个75欧姆的匹配电路,当然你也可以在设计时选用75欧姆的传输线。

网友:
PCB上微带线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直接设计成75ohm

网友:
一个匹配网就够了,LAN出来的走线50R,进MIXER的走线75R  中间放一个π型匹配。像9# 说的那样。

网友:
可以直接做到75欧姆,但是调试时可能不太方便呢,我设计电路时是都是单独匹配的

网友(2016-01-26):
我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