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ggle rate and static probabilty设置

楼主(2015-07-22):
如题,你们设计中这两个设置都是怎么做的,直接读saif吗??

有没有直接用set_switching_activity的,这个方法应该怎么完成,应该根据什么去设置呢??

internal power 中的参数state and  path dependent  rise/fall pin toggle rate 工具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toggle rate这种估计手段很粗略。拍拍脑袋设一个数,看完结果笑笑就行了,别太当真。
   用waveform去估计会比较准确一点。但也跟你选择waveform的工况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种waveform是怎么得到的,VCD吗?麻烦简单介绍下,我去找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有个叫做saif文件的

vsc里面:
  %vcd2saif -i <filename>.vcd -o <filename>.saif

然后在tool里面 read_sai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