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牛们!看看这个悬浮的N会怎么样?

楼主(2015-07-22):
看看这个悬浮的N会怎么样?测出来是一个类似方波的波形,高电平电压会到6V左右。
另外需要说的是,这个悬浮的N环接的是一个LDO的输出,此时是悬浮时因为LDO不工作了,并且只是悬浮而没有被拉低到0电平。

网友:
没有关系吧,反正衬底是0,就算N环拉到0,也是个反偏结。但对N环的话,环电位越高越好吧,保证隔离嘛。

楼主:
NPN
30V - 0V - -0.5V
导通

楼主:
为何悬浮的N也会有大概6v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N环是那个悬浮的N环吧?
    现在就想知道它为何会有6v高电压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你测得为6V的时候,多次去点,对LDO电容放电试试,看电压是否会慢慢下降,确定一下是不是电容上存储的电荷啊?
还有,你观察到的方波,是周期性的,还是就一个pulse,然后就没有了?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电容上存储的电荷,你用探针点的时候,把上边的电荷放掉了。。

网友:
如果是pulse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周期性的。

网友:
回复 1# 怎又悬浮又接LDO输出  接了LDO输出 就不是悬浮了…… LDO 输出没有接负载吗? 没有反馈电阻?

个人猜测:
感觉你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悬浮 因为接了LDO 输出  LDO 输出端有负载 估计不是特别大
因为你的NPN trigger Local P-sub已经不是0V, local P-sub估计在6.7V 左右
但N接到外部负载,这是PN结行程,所以LDO输出看到是6V左右……

和真正意义上的悬浮guard ring 差别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芯片里的LDO的输出,也就是悬浮的VCC在芯片里接了电容和用于LDO反馈的反馈电阻800K。
你说的local P-sub是指什么?是指悬浮N和30V N之间的P-sub吗?
为何local P-sub能到6.7V?是什么让sub有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1、查一下是不是真的floating有没有soft connect?
2、检查nring与周围p layer成的二极管的击穿电压由多大,有没有可能击穿?

网友:
没有看到你内部NWELL 和 30V NWELL 之间有足够的Psub connectPsub 是有一定阻抗的 如果没有足够衬底接触,是可能的       ground bounce 很正常啊

貌似又是Low Side mosfet 防latch up 和内部电路误动作 的 guard ring 真正的悬浮ring不是这样接的
即使LDO输出到6V 你担心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看到NWELL和30V NWELL 之间足够的衬底接触 Psub to Ground如果有足够的psub 接触 电压应该不会到6V

真正的悬浮ring不是这样接的 不过这样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关键是要有足够的衬底接触
同时layout space 要放的足够远 否则打ESD 可能就挂掉喽
貌似又是一个Low Side NMOS 续流时的保护guard 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