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的错误如何修改

楼主(2015-07-22):
各位大神好,我最近在学习LVS的一些问题,总是出错,快被逼疯了。现在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器件的参数不对(下图)file:///E:\qq下载\1150254707\Image\C2C\63MLVDYE2UD__{X[JQ}CP~P.png,这个事因为在画版图时为了布局,把电容拆开了,结果最后就出现了个这。。。,这要怎么修改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器件不正确,但是这个叫SM2 的管子我没有用啊,这怎么办啊,求大神给个招啊

file:///E:\qq下载\1150254707\Image\C2C\63MLVDYE2UD__{X[JQ}CP~P.png

网友:
1.在原理图里把电容按照版图也拆开
2.高亮SM2管子啊,看看在哪里?这种情况一般是两根线短接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我先瞅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SM2  显示missing gate  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SM2的栅极有问题,没接或者没被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