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r 后出现一个reg2reg的setup违例(已解决)

楼主(2015-07-22):
各位大神,
         我做apr后报告里出现了一个reg2reg的setup违例,我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修正,请问我应该怎么来做?如果不修正这个violation,会有多么严重的问题?

网友:
好歹贴个报告啊。。

网友:
setup vio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放,但是尽量能修就修,修不掉的话就降频

网友:
真的有那么紧吗? 前后级的timing report 发出来瞧瞧。。。

网友:
说真的,这个要具体分析你的这条路径的具体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如果影响较大那肯定需要修,如果不大就可以放过。
顺便说一下,如果想让别人帮忙分析一下的,起码把信息写齐全一些,不然大家怎么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下次注意了!

网友:
不全信息塞,大家才能帮忙分析

网友:
useful skew把,一般就是这招了,或者换lvt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