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安装笔记】Centos安装IC5141 USR6、MMSIM61、Calibre2011

楼主(2015-07-22):
前一阵自己装了个系统,走了些弯路,在这里贴一个自己安装的过程,望对后来人有所帮助。(为了给出安装过程,我安装好后又再装了一遍,记下来的)
全部安装完经压缩后共4G。
===================================
任务:安装IC5141 USR6、MMSIM61、Calibre2011
★准备
windows系统:Win7旗舰版SP1;
VMware:10.0.6
虚拟系统:Centos5.5,32位(CentOS-5.5-i386-bin-DVD.iso)
(话说Centos与Redhat兼容最好;64位安装IC5141时遇到的问题貌似与大多网友遇到的问题不一致,主要是库及其版本问题)
Tips:
1.在虚拟机copy打开时,建议选择移动,而不是复制,貌似影响虚拟MAC,影响license等;
2.建议设置共享文件夹,当然必须确保安装了VMware Tools。同时,将/mnt/hgfs/VMShare建一个快捷方式到桌面,这样效率会高很多。

一、IC5141 USR6安装
1、需要用非root账号安装,如果没有先新建账号
2、替换tar/sort/expr
3、准备好安装路径,并设置好权限
安装时由root到用su - usrname的方式切换用户后安装
安装过程处理方式网上很多,需要说明一点,在最后需要config后再退出(quit)。

4.copy../tools/dfii/sample中的local到../tools/dfii/中,并更改复制后local中的cdsinit为.cdsinit(这几步用鼠标比用指令更方便哈!)
5.准备好license.dat放到../share/license/中
6.配置环境变量.bashrc
7.重新打开一个terminal,输入icfb &,可见安装成功!
(若提示libXp...什么错误,则安装libXp-1.0.0-8.1.el5.i386.rpm即可,安装注意权限。)
至此IC5141 USR6安装完成。
但是自带的Spectre版本很老,很多新的工艺已不支持,需安装新版(输入spectre -v可查看spectre版本)。

二、安装MMSIM61(即Spectre)
MMSIM现在已经有12.X的版本了,但是没必要追求最新的,就好比为什么还要用centos5.X的版本一样。
1.先安装Installscape:直接解压tar.gz2文件会安装在当前路径下,所以先放好位置。
2.运行../iscape/bin/iscape.sh(注意权限,即哪个用户来安装),菜单中选择local directory/Media install.不祥述。
3.安装完后,修改.bashrc
4.输入Spectre -v查看版本
(我的spectre是由v5.1变为v6.1应该是license仍然通用,所以修改.bashrc时未增加新的license.dat文件)

三、安装Calibre2011
1.确定安装路径并把x86_cal_2011.2_34.26_mib.exe Copy到该路径下,运行即可
(注意,安装calibre时 要用前面所用的非root用户登录,否则安装生成的路径改用户没有权限就麻烦了)
2.准备license.dat并放在安装路径下。(位置随意,可指定路径)
3.Patch:运行patch_calibre2011_linux(若报错libstdc++...,则安装compat-libstdc++-33-3.2.3-61.i386.rpm,貌似用root装此rpm)
Patch会有1个error,可以忽略。
4.修改.bashrc;可将license的启动命令添加到/etc/rc.local中,可开机自启动。
5.修改.cdsinit将calibre集成到Virtuoso

============================================
其中涉及到的具体细节都可以到网上查到,没有赘述。比如怎样解压,怎样设置权限,修改license等。

安装过程所需的所有文件: File List.rar (365 Bytes , 下载次数: 229 )

其中,较小的文件在这给出,大的就别处搜一下吧

楼主:
最终环境变量,可以看到各个软件独立的配置:#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For Cadence ###################
export CDSDIR=/opt/IC5141
export CDS_ROOT=/opt/IC5141
export CDS_INST_DIR=/opt/IC5141
export CDS_INSTALL_DIR=/opt/IC5141/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ALL_DIR/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

###################### MMSIM61 #####################
export MMSIM_HOME=/opt/MMSIM61
export MMSIM_INST_DIR=/opt/MMSIM61
export MMSIM=$MMSIM_INS_DIR

export PATH=$MMSIM_INST_DIR/tools/dfII/bin:$MMSIM_INST_DIR/tools/bin:$MMSIM_INST_DIR/tools:$PATH
####################################################

###################### Calibre #####################
# Calibre
export MGC_HOME=/opt/Montor/Calibre2011/x86_cal_2011.2_34.26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GC_HOME/license.dat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 Create a short command for registering caliber license.dat
alias clic='/opt/Montor/Calibre2011/x86_cal_2011.2_34.26/bin/lmgrd -c /opt/Montor/Calibre2011/x86_cal_2011.2_34.26/license.dat -l /opt/Montor/Calibre2011/x86_cal_2011.2_34.26/mgc.log'
####################################################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网友:
Jeez!又是一位使用虚拟机安装使用EDA工具的,而且还是32位。你是在干正经芯片设计还是玩软件游戏?若是要干正经芯片设计职业,专业一点去弄一台性能比较好的机器(64位)安装EDA!

另外,现在还再使用IC514这么古老的东西?坛上这么多资料提供最新的Candence软件资源你都没有看到吗?用坛上搜索功能搜索Cadence就可以得到诸如:http://bbs.eetop.cn/thread-457073-1-1.html 搜索Calibre就可以得到: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这样详尽的教程,还有像: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这样的补充教程。使用最新EDA工具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必须要跟进的,这不光是EDA的进步而且还是与工艺制程进步密切相关的。foundries最新工艺制程的PDK往往都指定必须使用新的EDA工具!

还有EDA厂商如Cadence提供的都是一整套体系,不是只选其中一两件IC或MMSIM就可以完成复杂芯片设计的。需要结合foundry的referene flow在不同阶段应用不同的工具套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模拟IC 貌似icfb+ mmsim + caibre 就够了。您觉得还需要啥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点古老,5141是十多年前的产品吧,为什么不用616,后者好用太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原创,不过建议还是装一个新版本的吧,5141已经淘汰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你的说法

    我呆组一直都是最新的EDA软件,确实好用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用高大上工艺节点,工艺厂提供61的pdk.  有大把低端工艺厂只提供51的。再说了,61是不错,但是5141也够用了,关键还是mmsim 和calibre 要新。

网友:
学校基本都还是51,很少6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阁下的看法,不敢苟同。
1.对于长期用EDA工具的人来说,我认为自己完整装一遍软件完全是有必要的。

2.我电脑是64位志强处理器,应该还可以凑活吧

3.我帖出来只是总结一下,因为我发现别人的经验贴有漏掉关键步骤的,不给后来人挖坑。

4.照你这么说 Win10都出来了,为什么还有人要用XP?

网友:
    新版MMSIM都是采用OA数据库根本与IC5141老式的数据库不匹配

网友:
学校基本都还是51,很少61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一直终身呆在学校?不出去到什么公司就业?公司里采用的往往是最新的工具,你若一开始就已经熟悉这些最新工具,对你的职业不是有坏处的。当然你也有可能运气“好一点”到了一家采用古董级EDA工具的公司就业

网友:
回复 网友A:

    mmsim 是直接看netlist 来跑仿真的。你到底有没做过?不要乱发表意见。我现在就是用ic5141 + mmsim 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把公司都是用ic5141.  不就是个工具,别拔那么高。

网友:
回复  min4max

    mmsim 是直接看netlist 来跑仿真的。你到底有没做过?不要乱发表意见。我现在就是 ...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直接看netlist来跑仿真?说明你用的确实是古董!大概你还是直接使用指令运行仿真的吧?

网友:
回复  min4max

    大把公司都是用ic5141.  不就是个工具,别拔那么高。
引用 网友B:

大把公司都是用IC5141?不错是有这么些“小”公司还在用古董,不就是为省钱呗!不错EDA就是个工具,但这个工具时为了提高设计工作的效率,新的EDA工具就是为这而来的,否则EDA厂商靠什么吃饭。看上去你的确根本没有使用过最新EDA工具,所以还是别在这上面发表不着边际的胡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用ic51 的ade  调用mmsim10来仿真。mmsim10 和OA 没半毛钱关系。不信你可以去问你们公司做 CAD 的人,如果你在所谓的大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公司用51 还是用61 不是都不花钱的么:)  我09年就开始用ic61了,你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

网友:
回复  min4max

   阁下的看法,不敢苟同。
1.对于长期用EDA工具的人来说,我认为自己完整装一遍软件 ...
引用 楼主:

1.对于长期用EDA工具的人来说,我认为自己完整装一遍软件完全是有必要的。

当然需要自己在自己的机器上安装了,否则只能使用你工作场所的EDA

2.我电脑是64位志强处理器,应该还可以凑活吧

电脑是不错,但为何要在那上面用虚拟机安装EDA?这不是大打折扣了吗?你不妨去运行一下Cadence的机器性能检测工具,看看是否各个指标通过了。我猜测是多数运行指标在你的虚拟机上都是通不过的!你为何不直接在机器上安装Linux及EDA?不愿舍弃Windows?大概芯片设计不是你的吃饭主业吧?若是,还是建议直接使用Linux!现在的Linux几乎可以完全替代Windows的作业,在国内目前只有网银还不能在Linux上使用。但你可以反过来这么做:以Linux作为主要系统做任何事,只有当网银这样少部分不能做时才在虚拟机上的Windows完成这些少数任务。

3.我帖出来只是总结一下,因为我发现别人的经验贴有漏掉关键步骤的,不给后来人挖坑。

这个没错!

4.照你这么说 Win10都出来了,为什么还有人要用XP?

芯片设计EDA与Win有什么关系吗?主流芯片设计EDA都是只能在UNIX /Linux上运行的,与Windows没有神马关系!;另外,主流EDA软件以及运行这些软件的Linux服务器系统如RHEL也是有演进规划的,这个演进规划就是EDA Consorsium的OS演进规划。所有主流EDA厂商都是按照这个路线图规划本身的EDA软件的操作系统。Cadence的目前的路线图:http://www.cadence.com/support/c ... rm_Support_Plan.pdf

任何软件都是有产品使用周期的,在使用周期内厂商提供软件保障支持,比如打补丁修补缺陷或改进性能等。过了产品周期,你当然还可以继续使用,但软件运行好坏与否、是否影响了你的设计等等则完全靠你自己的运气了!新版EDA软件为何经常每月每季度出版各种Hotfix就是这个道理。这也就是为何我在以前教程中多次建议的要直接去EDA厂商如Cadence网站直接下载最新版本包括Hotfix的原因。

网友:
回复  min4max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用ic51 的ade  调用mmsim10来仿真。mmsim10 和OA 没半毛钱关系。 ...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你用的是古董级!我上面说的新版MMSIM至少是MMSIM121以后的,最新的是MMSIM141。上面有什么新功能都不知道你都没有用过还扯什么?

另外,任何软件都是有产品使用周期的,在产品周期内,厂商负责维护支持,定期在每月每季度出版更新补丁或改进性能,这就是为何EDA厂商经常出版各种Hotfix的原因。过了产品周期,你当然可以继续使用,但软件运行好坏与否、对你的设计是否有影响等等则都完全靠你自己的运气了!

网友:
    我在硅谷工作时你还在小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前辈的意思是用老版本的工具设计出来的老产品工作是因为运气了? 您是在cadence 做marketing 还是sales?  cadence AE 都不敢这么忽悠。

网友:
回复  min4max

    老前辈的意思是用老版本的工具设计出来的老产品工作是因为运气了? 您是在cadence ...
引用 网友B:

    我与Cadence没有任何职业上的关系,虽然以前每年经常去Cadence总部那儿办事。

再说一次吧,IC5141这么古董的软件Cadence最后一次维护支持出版最后一个Hotfix是2011年。你恐怕也是从网上什么地方下载安装的,而且大概还只装了Base,甚至连最后一个Hotfix都没有安装。用这等软件你就好自为之吧,全看你的运气如何了!弄出来的设计只有天知道是否合适了。

关键是,有官网现成的最新版本可以下载安装,非要去其他地方下载安装一个古董来用,真是奇怪的思维方式!!!

网友(2015-11-13):
Centos安装IC5141 USR6、MMSIM61、Calibre2011

网友(2016-06-15):
可以提供需要安装的文件程序吗?

网友(2016-09-08):
精品贴,不用怀疑,楼上的喷子,关闸。

网友(2016-12-03):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7-03-21):
Centos安装IC514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你安装过cadence IC617吗?我完全不会Linux,现在需要用cadence IC这个软件,你有推荐的安装教程吗?

网友(2018-03-06):
强烈支持!经典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2019-11-16):
The URL has expired. 2. and 3. The file is missing. Thank you.

网友(2020-10-18):
thanksxxx man for this work

网友(2022-01-14):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2023-08-14):
161在那里谢谢了

网友(2024-07-03):
怎么大家都懂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