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2259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22):
一个简单的12V转5V的电路,按照参考设计搭了个简单的电路,可没有电压输出,量了一下sw脚,都没有振荡信号,不知道问题在哪,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兄弟请帮忙冒个泡,谢谢!

网友:
MPS的电源芯片啊!这个我搞过好几个,你先看下EN脚有没有被拉到高电平!
注意:EN电流不要超过7μA!
在看看二极管有没有焊反,反馈分压电阻有误虚焊!

网友:
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 ... /getDocument?id=251
这是他的Datasheet,看下按照他推荐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