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放大器输入信号

楼主(2015-07-22):
对于一个带宽为5GHz的TIA,输入信号一个周期的宽度是多少?是(1/5G)*2=400ns吗,求大神回答一下

网友:
只要输入信号低于这个频率,多少都OK吧。。

网友(2016-03-09):
周期不就是 1/带宽

网友(2018-08-08):
Hello, TIA Bandwidth is used for signal spectrum or pulse rise/fall time in time domain.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ignal frequency.

网友(2021-11-18):
5G的方波还是5G的正弦?这个算法不一样。具体操作的时候方波可以先做一下傅里叶变换,然后对应到正弦的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