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对一个空的module做检查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7-22):
如题,source 网表里面verilog保留了这个空的module,module里面只有input和output的申明,但是没有任何的逻辑信息在module里面

做layout检查的时候,工具估计是因为他是空的所有layout里面没有抽取出这个module
lvs的结果出现了incorrect的instance。求助应该如何处理?
空的module因为高层模块例化了。但是留着的port都被tie 到逻辑0,所以source里面看到的都是VSS连接着。

LVS 结果图

网友:
说说你们怎么解决的,我们一般是在netlist中注释掉空的模块

网友:
只能修改source啊, 删掉就行了

网友:
edi里面有个删除empty module的命令~
实在不行,可出.v netlist的时候写脚本自己删emptymodule~

网友(2015-10-28):
EDI中的命令:deleteEmpty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