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测振动速度 也可以用传感器测量出来吗?选择那个品牌的传感器?

楼主(2015-07-22):
测振动速度
也可以用传感器测量出来吗?选择那个品牌的传感器?

网友(2015-09-09):
可以使用ZLDS100激光传感器测量电机的振动,从而检测出电机振动速度,它是利用光学的反射原理对被测物距离实时监控,同时它有.01%高分辨率,0.1%高线性度,9.4KHz高响应,可订制各种尺寸,适应恶劣环境。

网友:
ZSY公司的产品就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