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M100传感器可以在线测厚吗?那如何安装?

楼主(2015-07-22):
ZM100传感器可以在线测厚吗?那如何安装?

网友(2015-09-09):
M100可作为激光测厚仪进行高精度的激光光幕式在线测厚,满足客户多种需求。 测...工件是大型的工件,传感器能安装在支架上,在固定轨迹下测量工件的表面情况。

网友:
2台对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