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听人介绍, 电涡流传感器可以测量研磨机磨损量?是所有电涡流传感器都可以测量吗?

楼主(2015-07-22):
听人介绍,
电涡流传感器可以测量研磨机磨损量?是所有电涡流传感器都可以测量吗?

网友(2015-09-09):
KD2306 电涡流传感器可用于滑动轴承最小油膜厚度的模糊优化设计。KD2306电涡流传感器是KD2300的更新产品,采用轨导DIN式结构。物体的型变量测量体系非常适合集成到OEM设备和工业控制应用中,还可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特殊需求。

KD2306电涡流传感器是真尚有科技代理的美国KAMAN高性能电涡流传感器,具备卓越的分辨率和速度性能(0.1um分辨率,50kHz高响应),满足各种实际需求,如物体的型变量测量等微小测量。

KD2306 电涡流传感器器应用领域
物体的型变量测量也可应用于精密测量金属材料的长度、宽度、高度、厚度、圆度等尺寸,位移,变形,振动等。

网友:
应该不是所有的,KAMAN电涡流传感器中有几款就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