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M100与ZM105测径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如何选型?

楼主(2015-07-22):
ZM100ZM105测径传感器有什么区别?如何选型?

网友(2015-09-09):
ZM105产品采用LED光源测量精度高其他都是类似的。

网友:
深圳市真尚有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有四款不同的激光测径仪,其中ZM10X系列激光测径仪拥有8种型号,分别为ZM100-10、ZM100-25、ZM100-50、ZM100-70、ZM100-100、ZM105-5、ZM105-10和ZM105-25。
ZM10X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为检测物体外径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测量方式。

   ZM10X激光测径仪其主要参数为:
测量范围: 5、10mm、25mm、50mm、75mm和98mm(说明:单个ZM10X测直径传感器独立最大可测98mm的物体直径,通过多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高达500mm(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

线 性 度: ZM10X激光测径仪最高达±0.3μm
采样频率: 最高10KHz
数字输出: RS232或RS485或网口和(RS232或485)
模拟输出: 4~20mA或0~10V

   ZM10X激光测径仪由两部分构成:发射器1 和接收器2。激光发光二极管3的光通过光学系统4形成了光幕。被测物体5的阴影图像通过望远镜系统6最终形成在线性CCD阵列7上。信号处理器9计算出它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