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200 2D传感器扫描得到的测量数据,可以做出三维轮廓坐标图及三维轮廓模拟图吗?

楼主(2015-07-22):
ZLDS200 2D传感器扫描得到的测量数据,可以做出三维轮廓坐标图及三维轮廓模拟图吗?

网友(2015-09-09):
测量轮廓一般二维传感器都可以,也非常简单。但是真尚有的性价比最高,也可以还原出点云图。(好像只能插一张图片,我就把点云图放上来好了)
ZLDS200是基于光学三角检测原理,通过多用途轮廓线方案的集成,实现对工件状态的检测和自动分析。
整体方案的设计为无缝集成并完成两个检测单元,即轮廓检测和图像检测的协调工作。
同时,这两个检测单元(子系统)还作为模块化的检测单元,可分别安装,实现其相应的功能。
ZLDS200可以做到1s检测1200条轮廓线,每条轮廓线1024个点。
下面为一个钢轨的测量过程:

如上图所示,按照传感器的量程调整固定传感器相对于钢轨的位置,接通电源开始测量,在计算机上就可以显示如下的数据图:左边为轮廓线各点的x轴与y轴的值;右边为钢轨轮廓线。

随着传感器扫描钢轨的运动,生成各个轮廓线,所有断面采集的轮廓线合成在一起,会最终生成检测物体的点云图(下面为一个盆的点云图),即把被测体的图形还原出来,并指出可能的裂纹缺陷和其它损坏/缺陷等等。

网友:
是可以的,具体的可以咨询一下他们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