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200二维传感器还可以用于钢铁裁切定位检测吗,解决方案是什么?

楼主(2015-07-22):
ZLDS200二维传感器还可以用于钢铁裁切定位检测吗,解决方案是什么?

网友(2015-09-09):
ZLDS200智能型视觉影像技术能确钢铁裁切定位运输堆栈系统的正确定位,并持续在运输堆栈机之前评估输送带上的目标位置有无。当不锈钢片边缘分别被侦测到时,亦钢铁裁切定位测量产品与实体参考点的相对位置。测量值透过高速TCP/IP不断传送到控制系统,当运输堆栈机之钢片边缘超出定位时,系统会将其调整至正确位置。为了让不锈钢片能在具有不同抛光表面时,都不会影响系统正确性以及可靠的测量值输出,因此在设置时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照明灯具的选用,以及周遭环境与视觉传感器的设定。ZLDS200智能型视觉影像技术提供解决方案,可单机独立操作处理且提供通讯与整合的功能。其影像工具标准数据库的提供与强力的直觉发展环境提供快速的编码发展与部署。

网友:
具体方案咨询他们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