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什么叫电容传感器?应用领域在哪?

楼主(2015-07-22):
什么叫电容传感器?应用领域在哪?

网友(2015-09-09):
ZCS1100型精密电容位移传感器(单通道电容传感器):
本传感器采用电容式测量方法,可以在线检测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该传感器是一个单一的通道,高性能线性位移测量系统,创新的电容位移测量技术,提供了纳米测量能力,成本低,适合测量任何导电目标。

网友:
ZNXsensor型超精密电容传感器是一种非接触式的电容位移传感器;两个传感器板形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每个传感器可用在两个不用的测量范围;纳米分辨率;零磁滞。

   ZNXsensor电容传感器应用领域主要为: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

   主要特点:
量程20~1250μm;
分辨率<0.1nm;零磁滞;
线性最高0.02%;
频带可调:50~5000Hz;灵敏度可调;
真空兼容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