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中的调整管工作区问题

楼主(2015-07-22):
采用如图结构设计的LDO,即动态零点补偿结构,在仿ac时(开环仿真),输出为1mA和100mA时的增益差别巨大,1mA时,输出增益只有不到50dB,100mA时,增益超过110dB。dc仿真,查看调整管工作状态时发现,在100mA时,调整管工作在饱和区;在1mA时,调整管工作在线性区(按我期望它应该工作在亚阈区),且Vds很小,只有几mV。如果闭环仿真时,100mA时,管子是工作在饱和区,1mA时,是工作在亚阈区的,这也是跟我的设计想法相同的,且压差都是200mV正常。那么问题来了,开环时的仿真结果是否有问题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调整管前面的buffer电流有没有什么要求,因为调整管的W/L很大,所以好像要考虑对电容充电,不太懂,望有大神指点迷津,thank you~~

网友:
图好复杂。不过也清晰

网友:
你好,请私信告诉我这个图对应paper的名字吗?我想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上传个此图的论文嘛

网友(2016-02-19):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我也在研究LDO,能方便传个此论文看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stb仿真没问题就可以的,开环仿时系统失调导致静态工作点偏移,你要是无聊想仿准确的开环AC,就在仿闭环时看一下输入两端的电压,会有一个极小的差别,仿开环时把这个小差别加进去就能正确得到开环AC特性了,不过没必要哈。

网友:
AC仿真最好不要真的开环

楼主(2016-04-18):
回复 网友A:

链接http://epub.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2&recid=&FileName=GTDZ201102018&DbName=CJFD2011&DbCode=CJFQ&pr=

网友(2023-04-15):
好奇电源电压是多少,这样前级误差放大器放大器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