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ill中的ccpRename函数怎么用,求大神?

楼主(2015-07-22):
写了这么一个skill,
a=gdmCreateSpec( "skill_test" "2" "layout"  nil "CDBA" )
b=gdmCreateSpec( "skill_test" "3" "layout"  nil "CDBA" )
ccpRename( a b )
这样能够把名字rename,但是没有update instance,和实际GUI操作的结果不一样,
ccpRename的用法查出来是如下所示
ccpRename(
G_src
G_dest
[ g_overWrite ]
[ s_expFlag ]
[ s_whatToUpdate ]
[ q_updateLibList ]
[ g_existenceCheck ]
[ g_reReferenceCustomVias ]
)
=> t |nil
这个ccpRename怎么用呢?

网友:
ccpRename( a b t 'CCP_EXPAND_ALL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其中[s_whatToUpdate ]有3个选项:
CCP_UPDATE_COPIED_DATA:uppdates cross-references in the renamed date;
CCP_UPDATE_DESTLIB_ONLY:uppdates all cross-references in the destination library ;
和 CCP_UPDATE_FROM_LIBLIST:顾名思义,就是从list里面定义,这时候用到[ q_updateLibList ]选项;

网友:
[s_whatToUpdate ]默认为CCP_UPDATE_COPIED_DATA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了,非常感谢,这些用法在哪里有记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cpRename( a b t 'CCP_EXPAND_ALL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t,指 g_overWrite有效,
'CCP_EXPAND_ALL , 是s_expFlag的参数,
'CCP_UPDATE_DESTLIB_ONLY,是s_whatToUpdate的参数
这句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 中括号里是可选项,如果你要用后面的可选项,那它前面的可选项都要补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到g_reReferenceCustomVias的话,该怎么写呢?这些东西在哪里可以查的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iuser.pdf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