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调用IBIS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5-07-22):
初学者一个,想问问调用IBIS模型的时候,比如一个FPGA的IO,总共有6个pin。
编网表的时候,这6个pin的排列顺序怎么确定?

同理4个pin的?3个pin的?

网友:
不需要管顺序吧,网表就是一个电路,不分先后顺序的!!

网友(2016-02-04):
问题同上,求解.........................

网友(2017-09-17):
跟排序无关,对应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