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each 和foreach_in_col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15-07-23):
rt,问问两者区别是啥?
foreach是用给list,foreach in col是给collection用的~
除此之外呢?foreach in col是不支持expr 的加法运算吗?
另外在运行的时候给我感觉是foreach in col在tools里面把所要执行的命令循环执行N次,比较慢,foreach感觉好像编译过似的,他只会执行一次,大大减少时间。不知道这个理解我是否正确~
反正开始觉得两者是差不多的,现在越发发现不一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吗? 能将你的结论描述得更加清楚些吗?或给个例子,foreach_in_coll在哪种情况下会慢于forea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
set a [get_net_shapes -filter ***]
foreach b $a {
set c [get_attr $b bbox]
insert_std_fill -bbox $c ....
}

大概这样的程序,foreah比foreach in col快,而且foreach in col是不是不支持expr的加减运算

网友:
[get_net_shapes -filter ***]的返回值是collection
按语法来说,应该只能接foreach_in_col啊。

你用foreach的话,仔细检查一下它循环了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