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手做过隔离器,用于接收机前端,或发射机天线前端

楼主(2015-07-23):
哪位高手做过2GHZ的隔离器,用于接收机前端,或发射机天线前端不知道一般是具体怎样实现的,只知道大概是根据铁氧体单向导磁来实现,类似环形器,因没用过,也没有其大概尺寸,麻烦熟悉的朋友给小弟大概讲讲,或提供相关资料,可靠芯片,先在此感谢!

网友:
双工器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不是收发同时工作,非全双工的,也没必要用双工器。只是看到好多接收机前端会接个隔离器,或者发射机与天线之间也会接个隔离器,为了信号单向低损耗通过,我以前也没用过隔离器,就想知道隔离器一般都有哪些,是否必须使用,什么场合应用较好,请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收发同体设计时:
你说的这种应该正名为单向耦合器,它有一个目的:AGC!Auto Gain Control circuit
另一种称之为Balun: 平衡-不平衡变压器,300ohm Between 75ohm、differential between single end。

网友:
环行器一端加匹配负载即为隔离器,主要是用在半双工电路,就是防止回波烧毁后端原件。

楼主:
查了些资料,大概有了了解,谢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