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141在64位centos6.5上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IC5141在64位centos6.5上遇到的问题,详细描述如下:

在用input CDL把网表IN成电路时提示失败了,但ni.log却看不到任何提示为什么失败了,我就直接运行/eda/ic5141/bin/CDSIN44有了如下的错误提示:

error_cdsin

error_cdsin

明明那些库文件都有,可是为什么却提示找不到呢?我就不信邪了,我就直接指定lib路径,可却得到如下的错误:

[star@edaic00 ~]$ export LD_LIBRARY_PATH=/libold/lib:/libold/usr/lib
[star@edaic00 ~]$ /eda/ic5141/bin/CDSIN44
/bin/l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rt.so.1: wrong ELF class: ELFCLASS32
/eda/ic5141/tools.lnx86/dracula/bin/32bit/CDSIN44: relocation error: /libold/lib/i686/libc.so.6: symbol _dl_out_of_memory, version GLIBC_PRIVATE not defined in file ld-linux.so.2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难道是因为系统的版本太高了,lib文件不能被IC5141使用??

在此发此贴求助站内大神,是否有办法在不换操作系统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

多谢,多谢!!!!!!

网友:
32位库没装

网友(2015-12-14):
安装32位库,在64位系统指定安装32位软件包的办法是

  1. yum install  软件名.i686

网友:
补充一个全的吧,64位系统下运行32位EDA软件至少需要安装以下的软件包:

elfutils.i686
elfutils-libelf.i686
glibc.i686
glibc.x86_64
glibc-devel.i686
glibc-devel.x86_64
libstdc++.i686
libXext.i686
libXft.i686
libXi.i686
libXp.i686
libXrender.i686
libXrandr.i686
libXt.i686
libXtst.i686
mesa-libGL.i686
mesa-libGLU.i686
redhat-lsb.i686
xorg-x11-fonts-*

网友:
如果要跑IC61的32位版本的话,还需要加上:

  1. freetype-devel.i686
  2. mesa-dri-drivers.i686

如果还缺的话我再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2020-08-01):
求安装包

网友(2021-03-10):
标记一下,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