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 生成Macro Power Grid Library时报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大家好!
    我在voltus (v15.10-p001_1版本)上练习voltus_ESD_13.2的lab库,在生成Macro Power Grid Library时,
报如下错误:
Begin Processing Spice Netlist
/public/cadence/SSV15.10/tools.lnx86/spectre/bin/64bit/spectr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readline.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ERROR: (VOLTUS_LSIM-5221): generate_pg_library : Device model processing
failed. This may be caused due to error in spectre simulation. Verify
spectre setup.
----------------------   FATAL   ----------------------
** ERROR: (VOLTUS_LGEN-3205): generate_pg_library failed to calculate
current distribution due to errors in VOLTUS_LIBRARY_SIMULATOR. Please
review VOLTUS_LIBRARY_SIMULATOR log "./stdcells_pgv/voltus_libsim.log"
which contain exact cause of the problem.
-------------------------------------------------------
Finished PGV Library Generator at 10:13:32 07/23/2015 (cpu=0:00:06, real=0:00:32, peak mem=500.79MB)
Current Voltus IC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resource usage: (total cpu=0:00:15, real=0:01:34, mem=411.94MB)
1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2015-09-08):
应该是你的spectre有问题
Device model processing failed. This may be caused due to error in spectre simulation. Verify
spectre setup.

网友:
工具没装好:

/public/cadence/SSV15.10/tools.lnx86/spectre/bin/64bit/spectr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readline.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是写了么

网友(2019-04-11):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B(2023-01-09):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spectre有问题
Device model processing failed. This may be caused due to error in spectre s ...

请问voltus生成单元库pgv时,怎么设置tcl能产生tap node distance 为n/a, 而工具默认设置为50um ;

网友C(2023-03-31):
引用 网友B:
请问voltus生成单元库pgv时,怎么设置tcl能产生tap node distance 为n/a, 而工具默认设置为50um ;
...

请问您是否了解生成PGV时显示warn:number of taps is zeo for non-filler cell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解决吗

网友:
没有,工具默认 生成distance node : 50 ,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是否了解生成PGV时显示warn:number of taps is zeo for non-filler cell是什么意思?
...

有没有定义filler的单元类型?

网友(2024-09-04):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是通过检查cdl文件中抽取的MM的名字,和virtuoso里面的cell的电路图相对应的进行检查。之前抽取cdl文件时可能会由于工具自动简化命名导致这边的名字对应不上,全部修改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