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引脚比特信号采集

楼主(2015-07-23):
公司现在需要对一款可编程的芯片进行测试,需要采集对其编程时芯片引脚上的比特流,主要是JTAG的几个信号的比特流。请问有什么工具或者软件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你这是类似altera或xilinx的jtag调试,一般卖给你芯片的有配套软件吧,要不怎么可编程?没有的话,看下jtag协议怎么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芯片编程已经有配套的软件和下载线,我们的目的是抓到芯片编程过程中JTAG引脚上的比特流,即01信号,从而对其编程过程进行分析。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抓到这个比特信号,示波器只能指示编程过程中引脚上的波形,但是不能转换成01信号文件。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类工具?

网友:
这个bit流就是你编译好后要下载到芯片中的特定程序文件呀,直接打开看下就可以了,可能有一定的格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