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输入输出幅度相差较大有问题吗?

楼主(2015-07-23):
请问ARM处理器的晶振输入输出引脚(SMD3225封装的无源晶振)的波形幅度相差1V,输入为1.8V,输出为2.7伏。对稳定性有影响吗?有试过减小输入端匹配电容,增大输出端匹配电容可以使输入输出波形都变为2.2V,有必要吗?

楼主:
现在搞一个案子遇到死机现象,请问有可能是哪些硬件原因?

楼主:
概率不小,但又没啥规律可循。一般情况下死机了,重新上电就恢复了,但有一次死机了,拔了电源再上电还是不行,过了半分钟再上电就好了。一开始有怀疑是电源问题。但是我们的机器都是做过电源变动开机实验的,也没发现过死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