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四通道输入到一通道的输出实现的是什么功能?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2015-07-23):
module name: async_sync_if_4_xxx

网友:
4选1吗?或者4通道分时输入然后合并1路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一股数据流先分成四股,然后再合并成一股,我不清楚这么做的原因。如果输入数据流的速度和输出数据流的速度一样,那么这么做的意义在哪呢?我了解到可以提高采样的精度,但所谓的降频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