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加入校正电路后输入范围变小

楼主(2015-07-23):
各位好:

小弟有个问题,我的SAR ADC使用电容阵列DAC,并加入校正电容,
根据理论我的输入范围应该会变成
"vref * (未加校正时的电容大小/校正电容阵列的大小)"
原本输入范围应该是1V,但是根据这个算式我的输入范围变成
1 * (1024/1206) = 0.849 (10bits使用12bit校正)
请问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让输入范围变为1V呢?

谢谢各位的回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用了一位冗余校正,但是没有输入电压范围减少的问题啊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_^
请问你取样的方式是什么?又是用什么样的校正方式呢?
我是使用Top plate sampling,并且用非二进制的校正方法。

网友:
取样方式?你是说采样开关吗?我用的是一般的bootstrap 开关。
用了一位冗余电容进行校正,保证码字能够收敛

楼主:
谢谢回答
那在请问一下你是做几位元的SAR ADC呢?
电容权重就是如何分配的?
我电电容权重是256 128 96 48 32 16 12 6 4 2 1 1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10位,冗余校正就多用1位,也就是11位,电容权重分配的话在你做冗余的那一位再放一个权重一样的电容就可以。如256 128 64 32 32 16 8 4 2 1 1
你试一下吧,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为什么不低位电阻,高位电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会在试试看了,使用低位电阻,高位电容会有什么好处嘛?
谢谢了

网友A:
你全部用电容,面积不大吗?
记得公司一个前辈研究过一个SAR ADC,在芯片内部全部用电容不现实,最终高6位用MIM电容,低6位用电阻实现的。至于为什么高位用电容,低位用电阻,是因为高位因分辨率多精度要求高,而电容的容差可以做到比电阻低很多的缘故,即电容匹配精度比电阻高一个数量级。

楼主:
谢谢你的回应^^我会在多加尝试的,
再次感谢各位提供的建议

网友(2016-01-06):
改变Vref的电压,就可以不用减小输入电压的范围了

网友:
你们这种方式的冗余校正,输入范围减少是很正常的啊,至于中间有个说的加了一个32的电容,那输入范围也会减少啊,我很奇怪为啥他说没。还有这种非二进制冗余最好说成是校正,作用是校正比较过程中的动态误差。而我们常说的校准是指校准电容本身存在的mismatch等引起的静态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因为你的采样电容大于DAC电容了,所以增益大于1。解决办法,如果不是底板采用,可以让校准电容不参与采样(不接input,接VCM),如果是底板采样,那只能提高reference电压。

网友:
楼主用的是chun-cheng LIu的冗余位办法,这个不叫校准。
多余的电容参与采样,比如导致增益大于1,要么让冗余电容不参与采样(接VCM,底板采样的情况不适用),要么增加reference。

楼主:
想不到這一篇還有人回覆啊!!真是謝謝各位了,SAR ADC真是相當有趣的系統電路,每天感覺都可以發現新東西,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弱了,類比電路真的是博大精深,好難學,但好玩啊!
希望我在工作的時候也能做adc^^

网友(2017-04-20):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7-12-04):
SAR ADC加入校正电路后输入范围变小

网友C(2018-01-26):
回复 网友D:

你中间用两个32 是有分段电容还是什么,没看懂,能解释一下吗?谢谢大神

网友(2018-06-06):
回复 楼主:
看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分配权重。。

网友:
回复 网友E:
chuncheng-liu的文章是加入一位冗余的电容,权重还是二进制的,就是六楼给出的方式。但楼主给出的权重比不是二进制的,应该是把电容拆分了?这是等效的吗?该怎么理解呢。求大神解释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这个chuncheng-liu的文章上有。但是楼主这个权重分配你看懂了吗?有相关的文章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2018-08-13):
回复 网友D:

想问一下 为什么是增加选择冗余位是32的位置,这个选取有什么公式或者文章可以参考选取吗

网友F(2019-01-30):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冗余算法,请问一个问题。  假设10bitadc 做冗余有12次转换,那么12次转换有12次数字输出值,请问如何将这12位的非二进制换成10位的二进制?

网友(2019-10-26):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冗余算法,请问一个问题。  假设10bitadc 做冗余有12次转换,那么1 ...

我记得好像是用加法器来将相同权重的相加吧,比如 你把128,拆成了96和32.(当然这样拆分好像不怎么好)。然后 转成十进制的时候, 96可以看成64+32,32好像只能看成32.  然后将原来电容阵列32所产生的数字+96所产生的的数字+冗余32所产生的数字+16的进位(假如有的话)。就得出来二进制阵列中的32所对应的数字码了;
好像是这样的。 我也是个小白。嘿嘿
如果有错,请您指教一二。

网友(2020-05-20):
冗余电容 占的权重太大。影响动态范围了?

网友(2022-02-16):
把输入缩小或者增大VREF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是保证总电容是2的N次方,拆分高位电容补到低位去做冗余

网友(2023-12-08):
所以为什么动态范围会变小呢,有点没懂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A:
你全部用电容,面积不大吗?
记得公司一个前辈研究过一个SAR ADC,在芯片内部全部用电容不现实,最终高6位用 ...

有相关文献推荐嘛?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中间用两个32 是有分段电容还是什么,没看懂,能解释一下吗?谢谢大神 ...

冗余位,改善DAC电压建立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