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输出阻抗

楼主(2015-07-23):
如上图。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217页例8.4,
Rout,closed为何是(1+Gm.r.A1)Ro1而不是Ro1/(1+Gm.r.A1)?

网友:
This is because it sample current @ output end and mix voltage @ input. Sampling current means parallel that is shunt mentioned in book.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到输入的反馈是电流-电压反馈,反馈网络的输入是取自输出电流,反馈网络的输入阻抗是与开环的输出阻抗串联的,所以闭环的输出阻抗增加了

网友:
你采用的公式是书中的电压电压负反馈 (电压串联负反馈),而图2.8的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形式,不能使用公式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