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borrow和useful skew的关系?

楼主(2015-07-23):
同上,最近遇到timing borrow 问题感觉和useful skew很像

网友:
怎么就很像了?
timing borrow不是就出现在锁存器上么,useful skew是插buffer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利用useful skew的方法不是也能实现timing borrow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ming borrow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感觉像而已,完全两个概念。不要误导。

网友:
timing borrow是latch相关
useful skew可以包含latch,或者flop也行

2个概念

网友(2016-02-18):
timing borrow其实是放松检查条件。 useful skew可就是真正改变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usefulskew这个懂,可是timing borrow不太懂,可以帮忙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放松检查条件是什么意思,想不通诶

网友:
latch由于是电平触发,所以可以借半个周期给前面的寄存器,但是后面的就相应变少了,所以叫timing borrow,跟useful skew不同的是不用插buffer。这是我的理解,有错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E:

    latch  是电平触发的,flop 是边沿触发。 所以latch的数据只要在前半个周期通过就可以了 。所以上一级可以在下一级打开的时间段内继续算,只要在下一级关闭以前算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顶一个

网友:
   现在实际中发现有可能导致后面一级出现时序违例,原因就是被借走了时间。这个borrow可以约束的么?

网友(2018-11-18):
回复 网友G:

    set_max_time_bo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