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matlab建模中的问题

楼主(2015-07-23):
%%%%%%%%%%%%%%%%%%%%%%%%%%%%%%%%%%%%%%%%%%%%%%%%%%%%%%%%%%%%%%%%%%%%
%                  finite  bandwidth & slew-rate                   %
%                       error calculation                          %
%%%%%%%%%%%%%%%%%%%%%%%%%%%%%%%%%%%%%%%%%%%%%%%%%%%%%%%%%%%%%%%%%%%%
%                                                                  %
   deltaV=abs(threshold_id-threshold(i-1));
   slope=deltaV/tau;
   if slope > sr
        tslew=(deltaV/sr) - tau;
            if tslew >= Tmax              % only slewing
                error = deltaV - sr*Tmax;
            else
                texp = Tmax - tslew;
                error = (deltaV-sr*tslew)*exp(-texp/tau);
            end

   else
                % only exponential settling

    texp = Tmax;

    error = deltaV*exp(-texp/tau);
   end
   threshold(i) = threshold_id - sign(threshold_id-threshold(i-1))*error;

大神们能不能帮忙解释下,上面这段Approx代码的意思啊,这是在校正什么呢?

下面是这个函数的开头
function [counter,thresholds]=Approx_2_hl(input,nbit,f_bw,sr,f_s,v)
% input= input sample
% nbit=  number of converter bits
% f_bw=  DAC bandwidth [f_s]
% sr=    DAC slew-rate [V_fs/T_s]
% f_s=   normalized sampling frequency

网友:
运放的摆率会影响建立时间,最后稳定电压与理论值之间存在误差。

网友:
可以参考Data Converter一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啦,最近也正在看书,这本书到手了,不过还没来得及看,后面好好学习下O(∩_∩)O~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看到一篇清华的硕士论文,上面写着,运放结构的比较器可以分辨较小的输入信号,但速度较慢;Latch结构的比较器速度较快,但是只能分辨较大的输入信号。速度的快慢我明白,不过为什么说latch结构的比较器只能分辨较大的输入信号呢?望大神不吝赐教O(∩_∩)O~

网友(2015-09-21):
回复 楼主:

   因为 latch结构的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看到后面明白啦,谢谢咯O(∩_∩)O~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我看到了一个地方说,前置运放把信号放大到Latch能识别的幅度,Latch把信号放大到数字电路能识别的幅度。请问数字电路能识别的幅度大概是多少啊,或者说是什么数量级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latch把信号放大到Vdd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会有那么大呀?是因为输出非零(GND)即1(Vdd)吗?那如果输入信号大一些的话,那岂不是要被放大到好多个Vdd了?谢谢大神的指点,不过我还有点一知半解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latch 最高到VDD

网友(2016-09-22):
回复 楼主:

   学习,谢谢!

网友(2017-12-05):
SAR ADC matlab建模中的问题

网友(2019-03-24):
找不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