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lvs错误解决

楼主(2015-07-23):
vdd为内部电源,layout没有连接错误,什么电路和layout不对应呢?

网友:
标题

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用flat模式跑就能过,怀疑是端口text标签有问题,具体没分析出来

网友:
电路上的节点悬空。

网友:
要是热阱的话,就不要取vdd这个名了。。。

网友:
1,确认网表中有没有vdd;
2,确认Layout上有没有vdd的label

网友:
这不就是TAP没接电位吗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主要是有pmos的bulk电位接的不是电源,但是版图上接上去了,造成lvs报错。
谁有办法能快速找到接非电源pmos管bulk的方法?

网友:
PM13这颗DEVICE的source端与POWER open

网友:
pmos 的 bulk 是 NWell 通常不是接 電源 會 另外 畫
不會和其他 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