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布局之后lvs不能通过

楼主(2015-07-23):
在encounter里面布局布线之后,产生gds,导入到cadence中,用生成的版图与verilog文件产生的sp文件进行lvs,不能过。但是在encounter里面进行了verify的,没有错。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发具体的report看看

网友:
可能性有好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诸如这样的。。。各种连接错误,。。主要是incorrect nets和incorrect instances。

Net 37                                                    n69
--- 8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input
                                                            XU243/M4: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243/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ut
                                                            Xadd_68/XU1_1_1/M6:s
                                                            Xadd_68/XU1_1_1/M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add_68/XU1_1_1/M7:d
** missing connection **                                  Xadd_68/XU1_1_1/M4:d

Discrepancy #2 in controller

Net 16                                                    n71
--- 26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0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UP_2_2):input
                                                            XU239/M4:g

** missing connection **                                  (_sdw2v):in2
                                                            XU239/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ut
                                                            Xadd_68/XU1_1_3/M6:s
                                                            Xadd_68/XU1_1_3/M5:s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ut
                                                            Xadd_68/XU1_1_3/M7:s
                                                            Xadd_68/XU1_1_3/M4:s

Discrepancy #3 in controller

Net 217                                                   N65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MP((2+2)*1)):input
                                                            XLvref_rega5a/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MN((2+2)*1)):input
                                                            XLvref_rega5a/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293/M4:s
                                                            XU293/M5:s

Discrepancy #4 in controller

Net 229                                                   N66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 missing connection **                                  (SPMP((2+2)*1)):input
                                                            XLvref_rega6a/M7:g

** missing connection **                                  (SPMN((2+2)*1)):input
                                                            XLvref_rega6a/M3: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out
                                                            XU291/M4:s
                                                            XU291/M5:s

Discrepancy #5 in controller

Net 22                                                    n74
--- 1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2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可能有哪几个。。lvs报错主要为incorrect nets和incorrect instances。。

网友:
先清一清 DRC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做验证的时候得注意把大小写区分开
以后要 避免出现n和N这样的net名并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