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密度计算金属宽度

楼主(2015-07-23):
    请问版图中金属线上由于开关动作有周期脉冲电流,脉冲电流峰值较大,达到10mA,正常电流在1mA左右,用电流密度来计算金属宽度是用电流的平均值计算还是周期脉冲峰值来计算?

楼主(2015-09-21):
回复 楼主:

顶一下~求大神回答,谢谢

网友:
当然是平均了,只不过个别的net可以个别关照下

如果都用峰值做,那layout不要做的太离谱的大

网友(2021-11-22):
同意平均值,还可以考虑占空比或者翻转率,峰值电流通常由附近的电容响应了,估计不会形成主干道上的电流

网友(2021-12-22):
开关导致有周期、脉冲电流,肯定是用RMS来算啊!峰值也要考虑,记得是正负!
因为对Signal EM的考量,主要是RMS和峰值电流,RMS算电流密度更准确,为了满足BLENCH方程,一定要用RMS算。
峰值电流是个冗余的问题,只要线够厚,问题都不大。
说平均值的不知道咋想的 由于开关动作,这根线肯定有充放电的电流,平均一下约等于0,还算个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