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极点和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2015-07-23):
为什么说使GB=gm/C有效,运算放大器的所有高阶极点必须比要求的GB值大啊?求大神们指教。谢谢

网友:
这是单极点情况下成立的。假设只有一个极点你去计算一下就明白了。其他极点远离GBW,可以近似认为是一个单极点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懂了!谢谢了

网友:
该系统的稳定性总是确保在单极系统和一个运算放大器的最坏的情况下使用的是单位增益反馈条件。因此,如果我们确保系统稳定在单位增益,这是在增益带宽频率下,运算放大器总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