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脚本

楼主(2015-07-23):
求一个自顶向下的dc综合脚本,求各位大神分享下,小弟跪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一个自顶向下的脚本。。顶起来

网友:
----------------------------------- 基本流程如下,后面慢慢扩展。
read_verilog -rtl aa.v
current_design aa
link
compile

网友:
自顶向下 ---
read all verilog
read constraint
charater sub_1
current_design sub_1
compile
charater sub_2
current_design sub_2
compile
...

current_design top
compile
...
wite -f verilog -h -o top.syn.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read而不是analyze呢?  他们俩有啥区别   而且我有四个小模块 一个顶层模块, read design 那四个小模块,然后再怎么做啊?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为什么是read而不是analyze呢?  他们俩有啥区别
----- 没有区别。read_verilog 看起来舒服一些而已。

而且我有四个小模块 一个顶层模块, read design 那四个小模块,然后再怎么做啊?
---- 小模块?多小?后面PR 流程如何? 已经预先综合好啦?
---- 通常做法是 先 uniquify,  然后总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好,下面是我写的脚本。你可以帮我看看有何不妥吗? 已经综合出个网表,不过我自己不知道对不对。
analyze -format verilog dsp_0000.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dsp_0001.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dsp_fffe.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dsp_ffff.v

analyze -format verilog Mon.v
# analyze -library DW02_mult_3_stag
# define_design_lib  DW02_mult_3_stag -path /home/soc_test/ss/dw/dw02/lib/dw02

elaborate Mon

current_design Mon

link
uniquify
check_design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smic18_wl10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ax slow -max_library slow -min fast -min_library fast
create_clock -period 20 -waveform {0 10} clk
set_clock_latency 2.0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0.1 [get_clocks clk]
set_dont_touch_network [list clk]

set_driving_cell -cell BUFX3 -pin Y [all_inputs]
set_drive 0 [list clk]

set_input_delay 5.0 -clock clk -max [all_inputs]
set_output_delay 3.0 -clock clk -max [all_outputs]

set_max_area 0

set_load 0.2 [all_inputs]
# set_max_dynamic_power 0 mW

# link
# uniquify

# set_structure -timing true -boolean true
# compile -map_effort high -area_effort medium -exact_map

# change_names -rule verilog -hier
#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Adder.v
compile -map_effort high -area_effort medium -exact_map
current_design Mon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Mon_test.v

网友:
看上去好像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您好 是可以综合了
Information: Building the design 'DW02_mult_3_stage' instantiated from design 'dsp_0000' with
    the parameters "16,16". (HDL-193)
Warning: Cannot find the design 'DW02_mult_3_stage' in the library 'WORK'. (LBR-1)
Warning: Design 'Mon' has '4' unresolved references.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use the "link" command. (UID-341)
Current design is 'Mon'.
综合后报的warning,折磨我好几天,我report_desgin_lib发现
DW02 (/home/soc_test/ss/dw/dw02/lib)
      entity        : p n    DW02_BOOTH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BOOTH(STR)
      package        :   n    DW02_COMPONENTS
      entity        : p n    DW02_MAC
      architecture    :  mn    DW02_MAC(VERIF)
      entity        : p n    DW02_MULT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CSA)
      architecture    :   n    DW02_MULT(VERIF)
      entity        : p n    DW02_MULTP
      architecture    :   n d  DW02_MULTP(NBW)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P(WALL)
      entity        : p n    DW02_MULT_2_STAGE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_2_STAGE(STR)
      entity        : p n    DW02_MULT_3_STAGE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_3_STAGE(STR)
      entity        : p n    DW02_MULT_4_STAGE
      architecture    :  mn d  DW02_MULT_4_STAGE(STR)
WORK里面没有我要的那个DW02_mult_3_stage  我猜想是写路径,于是我在search_path下写了DW02_mult_3_stage的当前路径也不好用,同时也写了DW02_mult_3_stage 也没消除。求解答啊。。。。。。。

网友: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
set_wire_load_mode top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1 [get_clocks 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0.1 [get_clocks clk]
---
冗余脚本,删掉

其它没啥问题。

Warning: Design 'Mon' has '4' unresolved references.
---
这个Warning一定要解决 ,不能放过 。

DW02_mult_3_stage
---
echo $link_library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 我这个就是照着脚本写的,有些确实应该没用, 那个warning确实是link_library的问题,非常感谢大侠哈。   目前我正在查看综合产生的warning, 不知道方便加个QQ不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大侠可否加qq

网友:
回复 楼主:

    QQ一直不上,不用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