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B如何画水滴形的PAD?

楼主(2015-07-23):
一个圆形的PAD和连线之间,如何画一些过渡,或者pad的形状改成水滴形的呢?难道自己画弧线,然后弄成premitive?

网友:
altium designer:tools-->teardrops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也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再顺便问一句,怎么在AutoCad画线的时候也弄出来这种Teardrop的效果呢?有没有类似功能,或者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