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上电过烫

楼主(2015-07-23):
FPGA我用的XILINX的V6,核电压1V0;2V5和1V8的VCCO,为IO供电,还有其他一些电压。问题是:FPGA的烧写程序之前供电电压正常,上电后就很烫;其次是,烧写程序到FPGA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FPGA的核电压由原来的1V0降到了0V8左右,电流可以达到5A 以上。
各位大神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fpga芯片温度升高会造成静态功耗剧增,从而产生较大的电流,因此压降也会变大,工作电压自然变小了。
3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你的fpga还能正常工作么?如果不能或者工作不稳定,建议改板子修改power supply方案。
2. 加风扇解决这个题。
3. 改fpga设计,减小设计规模,可以有效减小功耗。

网友:
你的DC响应不好

网友:
个人经验感觉像是设计的电源模块的电流输出不够大,跑起来的时候,大电流造成了电源模块的输出电压变小。也可能是电源模块不正常。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电源功率有可能不够,因为不烧录功耗较低,建议查看电源模块或电源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大神:1、FPGA上电发烫(烫手)是如何造成的
2、断开FPGA的1v0核电压,只给FPGA的BANK供电,FPGA还是很烫
3、电源芯片使用的是LTM4628,单路输出最大电流达到8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电源芯片使用的是LTM4628,单路输出最大电流达到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