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修复距离问题

楼主(2015-07-24):
如图,power rail和cell内部的pin距离太近导致drc问题,这种情况怎么修啊,将那一段power rail剪掉可以吗,跪求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知道怎么改了,可以将rail上的孔删掉

网友:
已经做好的std cell怎么会有drc问题??
还有假如你在做stdcell时把power干掉,pr时做std的power rail后铺上metal1还是会有drc问题啊??

网友:
挪动一下即可,就那个via, 删掉其实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好的stdcell没有drc问题,问题在于power rail与上层的power strap需要通孔来连接,打的这个通孔与cell内部的线的距离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这个rail要通过via与metal6(power strap)相连,所以我就把这个via array有问题的那一半删掉了,只留下没有问题的那一半,这样也可以的吧

网友:
可以,没关系的, 这些via少几个对整体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