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在example仿真成功后,利用userdesign设计

楼主(2015-07-24):
之后怎么在userdesign的基础上  仿真自己的设计呢  谢谢啊

网友:
你弄清example的文件结构,就知道自己怎么写了

网友:
example比userdesign多了数据生成、比对部分,这部分就是你要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把数据生成等部分写好了 ,,就是不知道仿真那个ddr_model怎么弄才能仿真

网友:
都是先从ddr3的example工程入手,先用vivado仿真,看看波形什么样子的,然后再考虑用自己的仿真器搭建仿真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