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编译,程序中定义的数字与编译的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5-07-24):
在用quartus编译时,在程序中,设置某个buf的输入为16'h0145(0000000101000101)m1_d12_bufx2_16 I14 ( .A(16'h0145), .Y(bit_time[15:0]));
但是在查看RTL原理图时,其编译的结果却是16'ha280(1010001010000000),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现象看, 高低位刚好颠倒了。  你换成[0:15]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16‘h0145,16'ha280,这两个高低位是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