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DAC阵列在工作时,采样之前要不要对电容阵列清零一下?

楼主(2015-07-24):
弱弱问一下,如题。。在采样之前要不要清零一下,所有电容的上下极板都接Vcm。。。谢谢!

网友:
sar在开始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开关将上下极板短路到参考电压,做初始化动作。

网友:
您可能不需要放电到永远地。你可以只采样开始前有底板充电至一个稳定的参考/电源

网友:
不需要。信号源是低阻的。采样过程就包含了你所谓的“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8-05-26):
要  要清零